t42怪毛病

楼主(2010-04-22):
一台T42毛病很怪的,有时候插电源,待机正常,电流0.06待机电压都出来,3.3M 5M 1.2M 1.5M 1.8M,无法触发,有时候待机电流上到0.26左右,南桥发烫,换了南桥,H8,IBM,TOSHIBA等芯片也一样,已经碰到两台此问题机器了,改换的换掉了,就是无法解决问题,很奇怪的

网友:
不清楚 前段时间讲了t40的电路,迷迷糊糊不太懂, 没有1.5m南桥会发烫,但并没有坏,,1.5m由1.8m产生.你电流是0.26的时候1.5m和1.8m产生没有 如没有产生1.5m,待机电流就会上升..影响中好像是这么讲的

网友:
网卡等PCI设备,检查下

网友:
电流这么高 肯定哪里有短路的

网友:
建议拆掉网卡试试看

网友:
问题解决,原来是U51  MAX1845 的第四脚没 VINT16V ,这个脚断线了,浪费我换一个南桥。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个是通病,拆掉网卡先试一下。应该OK

网友:
还是南桥的面大,修过一次 待机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原故障时开机时不开机),重植南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