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 笔记本主板插DC关机后会自动开机,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2):
(无正文)

网友:
有图吗,传上来才好分析

网友:
下了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
没有理论的说法 要是我 先搞EC 不行搞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COMS没电了

网友:
换电源试,加滤波电容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吧 。先还原设置

网友:
不理解 想不通 有待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BIOS 重新刷了一遍..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总算OK了..是BIOS问题 要了个最新BIOS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这这问题 为什么电池没事那!很难理解 刷BIOS试试

网友:
BOIS有各种设置,还有各种默认设置,版本不一样就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
确定是BIOS问题 我的是V3000 插上适配器就开机 可以正常使用 关机后几秒就自动开机 让我在开机电路绕了一大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