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22):
主板开始不触发,换了IT8282M和加焊南桥后能触发,开始CPU供电只有0.54,CPU供电芯片是ISL6566 CRZ,量37脚为高电平,7脚为5V,电源IC也换了,上CPU开机就自动关机,无法触发。还是CPU供电问题,MOS管也没有发现情况,就不知道怎么查了,张老在么,指教一下啊!!

网友:
下了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张老 ,吁胎,都去哪里了。来帮我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
就没有人知道了么。,晕了

网友:
看来是没有指望了。都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是K8系列的板子,首先要确定上电时序是否到了VCORE这里。
----------确定是VCORE这里了,那就去查PWM的VCC,EN,VID信号。
----------VCC,EN,正常后,对照ISL6566的DATASHEET,VID组合是否正确。
----------VID组合不正确,查VID信号所接的相关元件。

网友:
-----------VID组合OK后,再查查PWM ISL6566的FB,COMP信号线路上的元件。
-----------这两个信号上有远见损坏的话,会有引起VCORE电压偏高或偏低。

网友:
请问下南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芯片引脚也都查过了啊。正常啊,就是VID没有查了,电压那么低是不是芯片工作不起来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可以从基地里找一下有K8M800-M3的电路图,根据电路图修复,我有图,但基地里已经有了我就不给你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