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6无显视

楼主(2010-04-22):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07s66,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并有嗒嗒继电器声音,通过检查电源变压器二次侧负载无短路,光藕换过电源芯片1507换过不行,负载供电有很小坡动。1507p个脚基本正常但也有很小坡动。真不知怎么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给高压的供电掐断看看灯还闪不闪了。一般都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你在高压包周围找找看有没有对地安的二极管,有的话量量看击穿了没,击穿了一般高压包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是我断开二次电源,电压还是有坡动,这不电源问题吗怎么与高压包这边有关呢?请教,难道是高压反馈有关。

网友:
今天换可控硅电压稳定了,但还是有哒哒声,断开行管集电极测有190v,二次开关管也换过,外围也查过无损坏。不知是不cpu坏了。

网友:
高压包旁边一个小二极管应该烧了,换了看行不行,如果不行,查CPU的5V是否正常,若正常应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