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通用板2025L RTD小芯片

楼主(2010-04-22):
求教,该板怎么接按键面板?

网友:
还有程序怎么写?给个大概意思就行,先谢了。

网友:
给你个说明书RTMC1(2025L)-板卡规格书(已审核).rar

RTMC1(2025L)-板卡规格书(已审核).rar

网友:
下了,看了,还是没有我想要知道的。

网友:
需要烧写器 只需要此板的VGA信号引脚定义就可以写

网友:
噢,我有烧写器,但不知道是写那一块芯片?

网友:
程序写在RTD2012内。

网友:
晕。。。。这个要3下载分,和之前下载的一个不要下载分的是一样的。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