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533与RTD2033

楼主(2010-04-22):
这两个芯片可以通用么?
我的是AOC 715S显示器,故障是插上讯号线。明明有讯号却提示没讯号,程序已经刷过,我看图纸VGA13跟14脚到RTD2533的39跟40脚,现在问题是39脚对地阻值偏低,这个正常么?中间的元件是二极管跟101电阻,谢谢回答,

网友:
这两个芯片 主要区别是一个是DVI+VGA接口  另一个只有VGA接口  程序应当不能通用

网友:
我想搞一个这样的芯片,不知道那位大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