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揭露市面上假GF9400显卡,并找到XP VISTA WIN7 驱动问题

楼主(2010-04-22):
去年开始接触到GF9400显卡,这类显卡为刀板卡为主,150-180元,部分喜欢便宜的朋友(不懂显卡重要性并对游戏性能不高的人)也就选择了这类显卡,

安装XP时发现要自带的光盘才能安装驱动,到驱动之家下的NV的GF9400显卡是无法驱动的.用驱动精灵,人生,什么大师的兔子智能安装驱动,也是不行。

后来客人要安装WIN7,这回惨了,光盘上并没有WIN7的驱动,就算强至安装上9400的显卡驱动,也是无法使用WIN7的特效和高分辨率。

用GPU-Z(显示器识别工具)和EVEREST(硬件全面检测工具)软件查到GF9400显卡,发现是ATI_RV370x蕊片,原型找到了,驱动的事也就明白了(ATI的RV370x当初有X300/X550/X1050这三类显卡型号,奸商把BIOS改成9400,还能用修改好的NV驱动,我也是- -给骗了,相信很多网友也给骗了。)

XP下的驱动,如果网友没有了光盘也不要紧张,可以到驱动之家下载驱动,不过驱动不能直接安装,因为这。。。。卡给做了手脚,http://drivers.mydrivers.com/search-101-87/h2817-0-0-1-0-1.htm这个是XP和Vista驱动,一般选纯驱动就行,催化剂驱动就不要选了,(WIN7的驱动应该跟VISTA驱动能通用)
驱动安装的方法以XP为例,
下载好的驱动解压到C盘
不能自动,选第二个
强至安装第二个
这里,VISTA跟WIN7,好像自带有X300/X550/X1050驱动,可以在这找到安装就可以了,XP用户继续下面操作
这里点浏览
找到刚才解压的驱动
找到CX_95952.INI
确定
下一步,系统提示是否继续时,点是

这样就OK了,要重启哦
VISTA跟WIN7用户安装后,会出现VGA标准设备,只要重新更新下驱动,照上图操作一次就OK,也就是说要安装两次驱动才能成功,XP用户一次就OK了,
VISTA跟WIN7用户安装后记得评分一下哦,还能打开特效呢,哈哈,评分还有2.4分哦(显卡的)

在这只是解决一个问题,但大家还是不要选这类显卡的好,

网友:
希望对网友们有帮助,本贴内容决对是我原创

网友:
为只能说明你不懂显卡,现在200元以下的都是这种货。
我们也是这样装的,修也是,用NVFLASH/ATIFLASH

网友:
哈哈是不太懂这种刷BIOS骗人的把戏,连驱动也改成NV的驱动,不用软件捡测还真不知道给改了BIOS,我在网上找这么多贴子却找不到这种方法,相对新手非维修员来说这就是解决方法了,别人说不懂就问人或百度一下什么问题基本都能帮你解决,可是当别人不愿意告诉你,百度上又没方法时,只好自己解决了,互联网信息的原则就是共享,希望对新手有帮助,会安装的朋友就当是温故而知新。
你提到的用NVFLASH/ATIFLASH,只是刷BIOS的工具,想必这位朋友也是个改BIOS高手,如果朋友有时间的话写一编贴子,教大家怎么把这种假9400的BIOS改回正常并能正常用ATI驱动安装,小生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学习这种作假的手段呢,我认为主板维修基地是给大家一个和平、互相帮助的空间,不是学习作假、学习投机取巧的基地。支持正版,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转正。写点自己原创的东西,不用很高深,自己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还真 是不一定大家都知道 ,汗。。。。我就碰到过几次,下载的9400驱动死活装不上的,只能用原装的光盘。表面做得似模似样的,块头也不小,原来是如此啊,真可恶

网友:
为什么要学习这种作假的手段呢,我认为主板维修基地是给大家一个和平、互相帮助的空间,不是学习作假、学习投机取巧的基地。支持正版,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转正。写点自己原创的东西,不用很高深, ...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要学习作假手段,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我问上家(对方只提供货源不提供技术支持)找同行(同行爱理不理)找朋友(跟我一样认为只能用原带驱动)找百度(上网说并没方法正确驱动显卡,可能是我没找到吧,也不代表没有)
前面那个朋友引导的一条方法用修改BIOS把卡变成原型号,并能正常安装驱动,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没说要学习作假手段,也没那个黑心去用这种方法去谋利。
我揭露市面上假GF9400显卡,并找到XP VISTA WIN7 驱动问题,只是方便给已上当买到卡光盘又遗失了,无法驱动安装的朋友解决并找到真正的原因。
可能在这我揭露出真相,部分人可能不是很开心,我知道做电脑这行,部分同行都不太愿意传授技术,电脑城都这样的,技术员都是爱理不理的,就想炸客人的钱,在这得罪了,不好意思 。
我在次声明,我是揭露市面上假GF9400显卡,并告诉大家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去驱动显卡,我也不是在装高深,我是真的虚心在这学习,

网友:
我有一块GF9500GT显卡,用什么软件看都是正常的9500GT,楼上用的那些个软件,显示都是9500GT,到处bios文件看,也没有任何问题,可就是只能在XP下使用,在WIN7下显示驱动安装成功,但是分辨率和刷新全部不可调,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