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FX-M7主板故障

楼主(2010-04-22):
联想台式机用精英661FX-M7主板,客户自己动手插线时,插错了,自己也不知道把什么线插主板风扇供电上了,当时主板就冒烟了。然后就开不了机。我拆下来仔细看时,只发现风扇插针边上有一条线烧断了,其它也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的地方。现在的情况是带CPU,不加内存,电源接电就启动,能跑到D0,大概有10秒就断电了,短接开机针,不启动,短接绿黑线,还是跑到D0,上内存可跑到D4。强制开机时,电源灰线上没有5V电压,内存供电2.9V(DDR内存,偏高),CPU供电1.26V。内存供电是用打阻值卡测得,和插槽旁边的两个场效应管S极输出电压相同,断电用二极管档测,两点又不通,划过好地方没找到和什么地方相通。开机针和复位针上有5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下面该往什么地方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