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提示错误 啊

楼主(2010-04-22):
最新我发现 我在论坛 里看网页 经常出现 网页错误提示  问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解决啊   我 用360IE修复 不行  不要告诉我做系统,  这个问题一般怎么造成的  怎么解决啊

网友:
IE有问题换别的浏览器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IE的是呀 你下载个360浏览器试下呀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哦。

网友:
我的也是 打别的网站就没有---
---------------------------------
换个360就好了。

网友:
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只有打开个别页面才会!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IE引擎上有问题,试一下其他比如遨游或者火狐,360IE尽量不要使用。

网友:
我不会,楼主重装系统 试试吧,要么就换个浏览器了,

网友:
我上次装了个PPLIVE的加速器,看电影的时候,也老是出现哪个问题,后来我把他给卸掉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最好是把硬盘格式化后重装

网友:
换个浏览器 或者把IE浏览器升级一下 升级到IE7或者IE8 我以前乱打乱撞的用了这方法就解决了

网友:
换个浏览器,先下载个新的,旧的在控制面板里,WINDOWS组件下卸载。或是升级一下。

网友(2010-06-26):
从网上下个新版的浏览器

网友:
给IE浏览器升一下级就好了

网友:
建议重新做系统。。修复IE还没有做系统快

网友(2013-10-23):
装下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