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电源20插口与24口主板接口 如何正常供电工作?

楼主(2010-04-22):
P4电源20插口与24口主板接口 如何正常供电工作?谢谢..
window

网友:
用20pin的同样还是可以运作,24pin,多出来的那4pin,也只是补电用的而已(分流),12V、5V、3.3V,有接没接,没太大差别!

网友:
没关系的 许多品牌机器里 板子都是24针的 电源好多用20针的

网友:
多出的那四PIN不用插没事的

网友:
排除了电源的问题,那么可能是主板的故障了。
仍然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