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0-04-22):
用GHOST能复制完文件,重启开始出WINDOUS进度条时死机
用XP或2000安装盘,进到屏幕左上角有图表闪的黑屏界面就过不去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换内存试试,先排除简单的硬件故障

网友:
1、最好在BIOS中把软驱、声卡、网卡、串口、并口能屏蔽掉就屏蔽了,再试;
2、看看能不能进PE,能进PE系统,基础硬件是好的
3、如果能进Linux系统就说明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上次一个清华同方的,和楼主说的一个现象,结果做了北桥好了!

网友:
内存条几根?  用一根试试。T23主板老化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手动安装试试呗

网友:
做个精简XP试试!!内存坏的多!!在就是北桥

网友:
是不是外接设备有问题哈 楼主

网友:
我遇到过T2 系列系统做不进去的,忘了是T2 几 了。
在用正常安装版装系统时,在后边安装硬件提示那,突然死机。
遇到这种情况,把内置猫拆下来,在重新运行安装程序就可以了,装完了再把猫装上。
我跟我们那姐姐学的。

网友:
以前遇见过 难侨的问题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将电脑硬件最小化,进行安装试试,不然不能内存,南桥,BIOS了

网友:
我手上现在还一台和你一样的 装不起系统  内存 硬盘  CPU也换过。网卡和猫 也拔了 北桥也加了焊      PE还是进不起 (出现XP滚动条过后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