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r 不亮

楼主(2010-04-22):
ASUS  A6R 本不亮,电流到1点2安 ,电流不动, 屏不亮,显卡用BGA加焊过, 现在是 把主板拆出来,外接能亮, 装上屏就不亮了,外接也不亮。不亮时电流到1.2A,  请大家诊断下 ,谢谢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就是虚界引起的 华硕一般都是CPU座子爱开焊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