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张显卡

楼主(2010-04-22):
用我的人不多,但又少不了,所经我就存在了。
现在显卡不管是A还N,都逃不了花屏,黑屏的命运。。。
修了半年的显卡,对它们有些了解,GF5700以上的卡
1,玻璃缺一点就不修。
2,花屏测出芯片坏后,换阻和显存,对地阻值正常者不修.
3,上电保护者,拆MOS管后核心阻值2以下不修。
4,缺色如不掉件,拆电阻后阻值正常者不修。
5,工作时间长后花屏或黑屏,降频后无效不修。
6,风扇不转,电压正常的不修。(显卡核心只了1/3CM那么大,可能有的大点。要集成N多电子管。所以要用散热器配合风扇给核心散热。因为核心模块是用0.1的锡珠焊接在基板上,然后真空密封处理,再植好0.5球,这就是我们常见的BGA芯片。当风扇不转后,电子管的热靠散热器不够了,随着时间的增加,散热器越来越热,到达温度峰值就死机了,黑屏了。。这时等核心冷了,可能还能显示,也可能花屏,也可能黑屏。这是因为电子管受伤了,0.1的锡珠受到热降冷缩的物理变化空焊了等等一些问题,而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故障现像。比如跑不过内存,跑25或26。显示显卡LOGO就死机或定格。DOS下花屏。WIN下花屏。不通装驱动。装驱动后不能调分辨率。调分辨率后死机,花屏,定格,重起。重起后再进系统又黑屏,VGA模式能显示。重新回流BGA芯片。。。先测核心阻值,2以上的就搞,70/100的会有显示。12个小时后测式一切正常好了,笑吧,再笑吧,为了保险起见,又给我做了降屏,烘烤,再测式。。哈。。。还是好的。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你合出来时,有1/3的卡有种种原因为能正常工作。能卖出去的也过不了几天或一个月的会回娘家。。。哭呀。。。再哭呀,再一次播放昨天的记录。)
7,现在已退出专业显卡维修。

网友:
你所说的,正是我常见的故障呀,难怪修不好。以后显卡我就秒杀它了

网友:
的确维修成本与效益是很重要的,不过对于新手做做练习还是好的呵呵

网友:
触目惊心!!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都没有顶起来。。。可能是过时了
我无语

网友:
原来芯片里面是电子管啊,一直以为是晶体管的,长见识了!
还有,第2条是测什么对地阻值?为什么不修?

网友:
對地電阻偏低就是有傷到 gpu 了 劑使 ok 能用也不穩

网友:
这么多种不修。那还能修好几块显卡呢

网友:
楼主说的“电子管”指的就是晶体管,笔误。集成器件是不可能集成电子管的

网友:
那以后估计你也修不好显卡了

网友:
2条是用MATS/R系列软件呀

网友:
原来芯片里面是电子管啊,一直以为是晶体管的,长见识了!
还有,第2条是测什么对地阻值?为什么不修?
引用 网友A:

是晶体管,电子管是做enia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