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A11C这样解密

楼主(2010-04-22):
废话少说直接说怎么解吧!
找到南桥旁边有个2402的小芯片,把它拆下来,直接用编程器读出里面的数据,用编辑软件直接打开,把第一行的数字直接都改成00保存后再写回去就OK了!顺便说一下这个用算号器是不管用的!
芯片的程序我已经备份下来了,有需要的找我
芯片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没见过,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神奇的高手,还是想知道2402的作用

网友:
2402 就是儲存機器序號,bios密碼等資料的IC

网友:
别人加密了呢?有的不能编译怎么办?

网友:
高手!!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适用SONY的很多机器 要是密码不存在这个芯片的 就不能用 有些SONY的密码是在BIOS里的

网友:
清空密码IC的数据呢?

网友:
高手啊,值得学习,一定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