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怎么拆后盖

楼主(2010-04-22):
各位大侠:
有一部DELL品牌机的显示器,2008年4月群创光电代工的,型号SE198WFPf,19宽屏,后盖有个锁头标志的小孔,前、后 下用力都尝试过,究竟怎么才能打开后盖?谢谢。

网友:
看不到你图片,不过我也有拆过DELL的一个显示器,后盖拆不掉的,直接从前面按键板整个拆掉,从旁边把屏的螺丝拧掉,拆开的。后盖一直没拆掉!

网友:
前面按键板怎么拆,我也看了,也用“一字”螺丝刀尝试过撬。

网友:
我一般用刀片的,1字肯定不好撬的。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没下掉的螺丝,还有标签纸下面是不是有螺丝没有下掉?

网友:
dell的我都用刀片拆先前面把前框卸了在搞

网友:
后盖有个锁头标志的小孔是没有用的,,,只要把所有的螺丝去掉 就可以打开了,只不过内有卡扣

网友:
一慢二看三动手,用塑料卡片,加薄薄的改锥,慢慢卸

网友:
我一般用8公分左右的刀片撬的,很好用,一般DELL的是后面下的,这一个就不知道是前面还是后面了

网友:
DELL的拆过好多次了,很好拆的。找个网卡把pci挡板拆下来,头上稍微磨薄一点,我一直用这个东西拆液晶,痕迹很小

网友:
DELL机器最好折了,只要用手直接折前框,

网友:
后面4颗螺丝卸掉,再用电话卡之类的从底面缝隙插进去用力划开来就是了,很好拆的。

网友:
要有信心。。就是拆前面的面板的。。我拆过好多了。。

网友:
这款显示器把底座拆下后可以看到四个螺丝,拆掉后再把四周的卡子小心撬开

网友:
拆前面的面板,打开了,就是有点划痕,技术不到家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专业搞维修的,这个显示器是拆前盖, 和拆三星943一样,用力就行

网友:
用刀片把他弄开!

网友:
用手从前面拜就好开了,延边拜就好了

网友:
一字螺丝刀圣手,啊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