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sme-s2)不上电

楼主(2010-04-22):
此板I/O是8716f-s来时烧了个大洞,二话没说就换了一个,可是换完后不上电,看了一下板子有一个w83303ag芯片,查了一下pdf,好像是有它来控制开机,之后就换了一个,还是不上电,我就强行加电,测了一下电压发现内存没有电压是0v,我测了一下I/O有关开机引脚的电压,都是0v好像是悬空了,那么问题就是w83303ag和桥了,桥供电时1.17v供电对地阻值是19欧,查到这我就有点蒙了,所以发帖求救,请高手或是修过此板的朋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没有拍照的设备,图片无法传上来。

网友:
K8架构,内存供电必须要先出现,方能提供给处理器相应的Vtt,对地19欧,暂时还可以不用管它,先认定它是好的。

网友:
问题是不上电呀,是我强开机时测的。、

网友:
强制开机没有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是正常的  麻烦楼主考虑下南桥吧  IO烧了个洞  有可能其他芯片也击穿了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nForce 403的桥时钟是否有满足呢,如果没有满足,就没办法启动了。
w83303ag有参与开机动作,44脚PS_out,是否能够拉至低电平,但前提是43脚的PS_in必须先拉至低电平,如果将43脚挑开,量测焊盘没有电压跳动,估计可以判断南桥可能有问题。 (包含工作条件未满足)。

网友:
看来只有换桥了,有结果再发上来吧。谢谢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