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 指示灯常亮不受控

楼主(2010-04-22):
今天接一台LG W2234S,故障现象是接电源按键灯常亮,按按键没反应的,电源板问题排除,因为以前这款机器碰到过自动开关机的现象刷个程序好了。所以怀疑是程序有问题,重新刷了程序还是一样。那些稳压管的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从何入手了怀疑是不是主芯坏了啊!有修过这款机器高手指教!!!
自动开关机

网友:
电源灯亮,没显示?黑屏?还是按键不起作用?但是显示正常?

网友:
显示是黑屏的。 我用单灯高压条点亮灯管再通电通显示下LOGO迅速就没了。 接信号也没有显示。

网友:
闪灭吧 换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型号的机器,现象是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屏幕无显示,主板上有两组电压,3.2V和1.25V,不知道这个1.25V电压对不对,希望楼主赐教。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的程序哪里有下?

网友:
刷1.3版本程序

网友:
如果程序是好的. 而且也刷过好程序了.
那就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应是程序问题。再试一下吧

网友:
按键不受控的,应该是主板或者程序问题,刷不好的话,可能得换主板了。或者换mcu ?

网友:
这个机型MCU很容易坏的,修过几台了

网友:
5楼的朋友,这个驱动板总共有三组电压, 5V 。 3.3V .1.8V至于你说的1.25V应该有点偏低吧, 我这里有个LG维修站 找的MCU 程序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好,感谢11#朋友可爱的狼。

网友:
量一下1。25的电压吧,看哪里有问题,刷程序,再查一下MCU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这个机型有两种程序,不要乱刷哦~!

网友:
是有两种程序,AUO和INNOLUX的,要看清楚了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好啊,谢谢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853-1-1.html

网友:
换高压的多,顶一下

网友:
把按键换了看下

网友(2010-05-22):
高压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两个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