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可以称之为电源杀手的故障板

楼主(2010-04-22):
本人不幸接到一块故障板,刚接电源开机一切正常,窃喜!于是关机重启,结果悲剧发生了!只见诊断卡一闪即灭,无论怎么捣鼓就是没反映了!打个要点阻值均正常!一个偶然的原因发现电源坏了,以为是电源本身故障,于是换个新电源试机,结果悲剧又发生了,和前一次一摸一样!还是不死心,又换一个更好的行货电源,真是命苦,又烧掉了!就这样连续烧掉我3个电源!有高手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现在这块主板居然还能正常开机!邪门了

网友:
无耐,你还是准备继续换电源吧!

网友:
太悲剧了吧。能点亮还能烧电源,还是行货电源。。。看能保不!!!

网友:
另主板是   华硕P5BP-MX

网友:
这 直接无语了 还有这事?

网友:
打一下主板电源口对地阻值,另外注意一下5v 和 5vsb之间阻值

网友:
power 瓦数不足造成的 power 偷料严重

网友:
少见的事,我见过电源烧主板,我修过一台组装机,一开机,风扇转了一下,再没反应了,检查主板,硬盘,光驱全体牺牲,只剩下CPU和内存了!!!

网友:
我见过一个电源烧硬盘的,主板什么的都是好的,就烧硬盘,弄的有点不相信了,一放上就烧,烧了我3个80G的硬盘,还不相信,又换了个新的160。。结果。。。悲剧啊~~~~~~~~~又烧了,后来才发现是电源问题,但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只烧硬盘,其他都不烧

网友:
我见过一个电源烧硬盘的,主板什么的都是好的,就烧硬盘,弄的有点不相信了,一放上就烧,烧了我3个80G的硬盘,还不相信,又换了个新的160。。结果。。。悲剧啊~~~~~~~~~又烧了,后来才发现是电源问题,但是怎么也想 ...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硬盘太脆弱了,电源烧硬盘的事时有发生。我给客户换电源都可着航嘉、鑫谷换,金河田我都不做选择。价格贵但我敢给客户质保,市面上的杂牌电源太让人不放心了。

网友:
这下你又有东西可修了,电源你使劲的修吧,

网友:
碰到过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质量问题啊!!

网友:
太悲剧了吧。呵呵!!!!!!!!!

网友:
用一次烧一个电源...这才是真正的电脑啊.......要有钱人才用得起的....关机重启烧...电源还接着吧.....拿到机箱外面试试......

网友:
没有见过。,就长城的电源高防的和行货用起来就差很多,外观都一样,高防400W也没有行货350稳定。拿了十个,气死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主板5VSB的供电需求太高而引起的

网友:
以后就用没出保的新电源 试吧

网友:
烧 电源  先把 打印口芯片去了。。。-12短路会 烧电源 查-12 。

网友:
可能电源没有烧,只是由于主板某处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电流太大,而引起电源保护电路启动了,放一段时间说不定又能用了

网友:
哇,这问题太疑难了,都没认回答出来,期待谁能回答出来。

网友:
华朔主板还会烧电源,还连烧3个?有点不敢相信啊,电源在差也不该连烧3个啊 。

网友:
哇!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哦,板子用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呢

网友:
拆出来最小法试试

网友:
你们要想想,不用杂牌电源,价格做得过别人么!用长城电源,那些打工的,就看价格!谁便宜买谁的!呵呵!卖个长城的,保养得好点,3年不坏,你找谁去,傻逼才卖好电源!公司才能卖好电源,私人客户只卖杂牌,做生意要靠脑子!别人中毒了,你给人家杀毒,杀完毒,人家还不愿意付钱,你直接装个系统,伸手要钱,人家一句话没有!有的时候,你的技术加上你的脑子才能赚钱,赚钱要赚的深不知道鬼不觉,你宰了他一刀,客户还觉得赚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烧5V待机的,就算是山寨电源,+12+5+3.3V的保护也是很足的,—5—12和5VSB就没什么保护了。估计那几个电源也是烧了7805之类的。

网友:
太恐怖了,,,,,,看楼上的这样讲差电源都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