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暗屏的情况下怎么改高压

楼主(2010-04-22):
高压条一共有4个信号 , 一个是主供电19V 或5V 一般都跟高压条保险相连 ,   2.接地,  3.EN信号一般都是3.3V电压你找不到就到屏上的3.3V拉下来当EN信号的电压 , 因为两个信号是同步的 , 4.就是ADJ可调了根据客户的需要我们可以接 , 接了就可以屏幕亮 一点 , 暗一点都可以 , 那我们应该怎么接呢 ?  我们的键盘上都有亮度调节的按钮 ,  我们用万用表电压档, 去测电压 , 屏线到高压的接口上 , 有一个电压是我们调键盘亮度的时候会有电压变化的3.3V —0V  或0V—3.3 V ,  现在我们要注意了为什么会有低—高   高—低呢?  因为高压条有两种有的0V最亮,有的3.3V最 亮 ,  那就要考虑到  你买的高压条是3.3V的是时候最亮,   还是0V的时候最亮,  我们怎么去判断买的高压条是0v 还是3.3V最亮 ,   注意了:  我们先ADJ不接看灯管会不会亮 ,  如果灯管不亮,那有可能是3。3V才会亮, 在别的3个信号都没有接错的情况下,  在把3.3V接到ADJ 那个脚上,   在看灯管会不会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