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ED自动弹出亮度调节

楼主(2010-04-22):
一台三星19寸LED因办公室漏水漏到机上,自动弹出亮度调节,按扭关不了

网友:
检查按键?

网友:
很明显,把按键换了,,,按键坏了

网友:
水流到按键造成按键漏电换按键再吹干水

网友:
不是按键,把板吹一下,最好洗一下再吹

网友:
按键进水漏电了,把按键换掉就OK了

网友:
你先拆开看看不就知道是哪进水了嘛,回头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一下,然后再通电试机

网友:
应该是按键坏了

网友:
拆机取出控制板,用酒精清洗干净,应该就OK了,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
按键有问题了

网友:
按键漏电,清理进水,换掉按键

网友:
直接换按键就ok了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按键问题,全换就OK,记得这个型号的按键好像是贴片的按键的。买不到就只有酒精清洗再吹干咯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先测量下开关板子上能过来电不?如果通电的话,首先做下烘干处理,不行的话就换开关。呵呵。毕竟是进水了呵呵,

网友:
拔掉按键板  试试

网友:
看样子  大家都认为是按键呀
     想法一致    楼主 考虑下吧

网友(2010-05-25):
按键。。。。。。。。。按键

网友:
键子进水了

拿下来用酒精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按键用电吹风吹干!~

网友: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
如果手头没有相同的按键就把按键打开
用酒精擦一下触点一般就会好的

网友:
按键进水了,把按键晾干后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
先拆机把漏水的地方吹干  然后再把按键板洗一下   就行了  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