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风扇不转,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0-04-22):
朋友的IBMT23机子坏了,让别人修的时候说是系统有问题,但装不上,拿到我这里,用PE也装不上,还听见硬盘响声太大,换个旧硬盘,能装上系统了,但发现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把系统做完也没见转动,把硬盘抽出来,感觉有点热。请教高手这是风扇的问题还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小弟是新手,请多指教。是不是今天温度低风扇也不转呀???

网友:
先换个扇试试吧。。

网友:
一般ibm的机器坏的话会报风扇错误的提示,要是不报,一般可以认为风扇不要紧。你可以多开机一会儿测试一下,看看温度高了之后看看风扇还转不转然后再换风扇或者检测温控电路

网友:
你多运行会(一直刷新也可)等温度上去了看转不转。
如果还不转那就说明温控那边有点问题了

网友:
IBM的风扇坏的多··
楼主可以把风扇清理下··加点油··看看有没有撒变化··

网友:
更换风扇,然后再考虑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量下风扇的供电角有没有电压

网友:
如果没有过热至死机,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FAN的好坏可以用5V的试一下  可以的话搞个一直转的算了

网友:
用橡皮擦猛搞下试试

网友:
量一下呗 !

网友:
只要机器不报错就是正常的
IBM的机器就是开机时转一下之后就是机器热后才会转的

网友:
如果风扇坏了,你开机的时候就会报FAN ERROR , T23的机器温度本来就有点高的。

网友:
是的测测看看

网友:
让它多开一会,看有没有掉电,有的话,就把风扇弄成长转就行了。。

网友:
开机自检一般都会转下的,运行烤机软件看看

网友:
没有报错,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先换风扇.这样总比查电路要方便.风扇换过后还是一样,那再考虑温控电路也迟.

网友:
不迟最近老打错字.或少字

网友:
换风扇,然后量主板的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