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E1000-G V4.0 跑C1 修复

楼主(2010-04-22):
拿到主板,跑C1,不报警,怀疑上的C1.7引起,换CD2.4,故障依旧,摸北桥有点烫,量CPU供电和各个条件正常,且C1应该过了CPU,重点放在内存,换了N多根内存,故障依旧,拿出内存打阻卡,供电 时钟,和上拉电压都正常,开始怀疑北桥有问题,上基地查,多部分修过这块板子的兄弟都遇到过BIOS问题,难道真是BIOS问题,马上到官网下了程序,拿出编程器,将BIOS写好,第一次焊上BIOS的时候,出现FF,莫非反而搞出其他问题了??放大镜仔细看 ,确实焊得不太好,重焊一次,上机,放上CPU,跑C1,且有报警声了,马上松了口气,插上内存和显卡,点亮。

网友:
bios 问题引起的还不少

网友:
BIOS引起的内存不过

网友:
BIOS也会引起内存不过

网友:
bios也引起不过C1,的确少见,难得的经验分享。

网友:
GA的BIOS真的爱坏

网友:
摸北桥有点烫??
 难道刷下bios就不烫了?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有无再摸下北桥烫不烫呢?

网友:
感觉技嘉的板子北桥总是很热的

网友:
BIOS版本不对 重刷

网友:
GA 848P 865的BIOS爱坏 C1 也不报警

网友:
有时候实在无奈了,只能重新烧录BIOS了,成功率还是蛮大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好像bios好容易坏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没焊好,是BOIS?

网友:
我遇到过N次勒,,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其实不是BIOS坏,是没刷好程序或者刷错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