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20C开机黑屏!

楼主(2010-04-22):
今天接到一个上网本,型号是神舟优雅Q120C EJ19的本本,开机黑屏,电流0.412A,开机有电流跳变,跳变过程如下:待机电流0.013~0.014A按下开机键后跳变过程:0.127→0.227→0.308→0.337→0.368→0.408、0.409、0.410、0.411、0.412,上网本不插电池的话本身电流就小,内存是过了,不插内存的话跳到0.3x,BIOS刷过了,而且供电也正常,屏幕不显示,请问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该板是集显,压过南北桥和CPU,BIOS芯片是EON F80-75HCP属于25F80的片子!

网友:
我也是新手哈不过你BIOS都刷了还不行的话务员压下北桥和CPU试试看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没看过这么小的电流,跳变也不正常。估计CPU坏了

网友:
他用的是Atom的处理器哦!

网友:
同志,内存都过了呀!

网友:
内存都过了的话 应该是北桥了哦

网友:
我又看了下开机跳变的过程,现在是接了硬盘,跳变过程我是用手机录了下来,然后每一次跳变我截一个图,这样看着方便,能清楚的看到每一次的电流跳变!从图上看,改机应该都已经正常点亮了,但是屏和外界显示器均无显示,通过键盘切换屏幕也没有反应!
最后的电流都定在了0.446上了!

网友:
什么意思???该不会是bios没刷好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可能是虚了

网友:
CPU是BGA封装的吗?可以考虑下

网友:
北桥加焊了,没用!

网友:
你那个会不会是 高压条坏了啊?

网友:
U坏的可能大

网友:
重新作北桥

网友:
en  北桥可能性 很大

网友:
我手里刚好在搞这个机器,我的可以亮,但只要装电池就开不了机,用电源就正常,我看了下电流到.4左右就可以亮了
楼主看下有什么需要的我可以给你做个参照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的机器点亮的时候电流是多少?或是你能拍到你的机器加电以后的电流跳变吗/

网友:
可以加焊CPU试试看哦

网友:
今天重做了北桥,不行,还是老样子,刚把CPU拿下来,CPU也是BGA的,明天做上去看看!

网友:
重做了CPU还是不显示,现在电流定到0.4A上不走了!

网友:
我测了bios的CE#信号,开机由高点位跳到低点位了,证明CPU和北桥应该都是好的了,cpu做了,北桥也做了,难道还要做南桥????现在电流是在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