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5g主板不跑吗?

楼主(2010-04-22):
今天收到一联想主板,问题和以前的我们论坛中问题一样,开机复位信号亮一下,然后再亮一下就不亮了,post卡无任何变化,测试cpu上负载1.2v上cpu,1.5v。pg信号正常,使用也正常,北桥供电有1.2.南桥也有1.5,长时间通电,南北桥均有温度,不知如何下手了。请指教谢谢
cpu

网友:
量量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其他意见吗?

网友:
看看复位 和pci 时钟

网友:
bios或CPU座

网友:
你有CPU座的测试灯吗?看看有没有虚汗

网友:
先查一下复位电路!查一下PCI插槽复位信号有没有!没有检查复位电路如果有复位信号 正常!查供电与时钟!

网友:
CPU的基本工作条件就是供电,时钟,复位,这三样你只查了供电,那两样没查之前没有什么更特别的办法可以断定哪坏了.

网友:
总线 BIOS IO 。。。。

网友:
最好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查主板各处供电,再查时钟,最后查复位,如果都正常,涮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