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开机检测卡闪一下就没有了,开不了机!

楼主(2010-04-22):
测一个D436的管子对地断路,于是我就把它拆下来了,可以开机了!请问各位老师,我拆下来的管子不换一个好的上去主板对不对正常使用呀?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打错字了,是问能不能正常使用,有什么影响吗? 还有,我试过装CPU,内存上去开机正常!能显示。小弟是新手!

网友:
不能正常使用。有短路先排除短路,然后带假负载测量电压输出是否正常,然后在换上CPU试机,楼主这个故障算是很简单的,可以开机,并不代表就可以正常工作,坏了的必将对其修复。

网友:
这个就要分析一下你所说的管子是用来做什么的了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上管烧了,你最好换一对,就是上下管一起换了。如果你不换,短时间可能没有问题,时间长了难说

网友:
场管 CPU供电用的吧!

网友:
单拆一个也能用?

网友:
是呀,我只拆了一个 7# 惠浦维修中心

网友:
要把短路和修好~现在修好可能容易,如果不修,现在是可以用,但可能用一会或一些时间要坏了,又烧短路了,就更麻烦了!

网友:
那么请问D436管可以用什么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