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 不跑CPU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4-22):
接一HP NC6400故障是上电不跑码,电流上到0.6A无跳变。测各电压正常,CPU 的复位、PG、时钟等也正常,CPU及内存的AD线正常,LPC对地阻值正常,BIOS的供电正常,刷过BIOS,换过IO、南桥,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过CPU电压波形平稳。测BIOS的第1脚在开机时有一个下拉的脉冲。由于小弟刚学用示波器,对关键的测试点及波形还不是很清楚。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应该接着查那些地方。

网友:
测的BIOS的第1脚SPI_cs#有下拉脉冲的话感觉应该是BIOS的问题可能性大,但刷了还是不行,另测的BIOS第6脚SPI CLK无电压,看图纸是经过一电阻到南桥,测电阻阻值正常,换南桥还是老样子,郁闷啊!

网友:
到0.6了 应该到内存了吧

网友:
0.6A感觉硬启动都没有完成,当然不会跑码了。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啊。。。好想买一个。。。

网友:
如果测的BIOS第1脚有下拉脉冲的话,是不是说明CPU已经发出指令寻址,CPU/北桥/南桥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正常的,还是BIOS相关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测DMI总线对地阻值也正常!查不出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没有头绪,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LPC总线无波形,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