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不亮问题

楼主(2010-04-22):
三星显示器拆开后量DP904C无输入电压,更换为DP704C后,后级电压80V和50V,7V都正常,唯有14V和-14V只有3.5V,看线路14V是经过7805转换为5V给CPU的工作电压,拆除7805后,14V电压正常,更换7805故障依旧还是只有3.5V左右不停变化,怀疑是CPU短路了,-14V线路到行场扫面IC,断开IC电压正常,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CPU和行场IC是不是都坏了,因为DP904C的损坏会导致这些都要坏的么,请师父门指教一下,线路周边元件都已经更换过了,故障依旧。还有如何来判断CPU和行场IC 的好坏呢?目前是这些芯片没有供电输入??

网友:
一个一个断,看你断开哪个IC电压都起来就换哪个IC,

网友:
以前修过一样的问题,把DP74OC换成DP940就好了,楼主务必试试

网友:
难道一定要原IC代换么。这个就不明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功率的问题把,我这么理解的,不知对不

网友:
104  704 可以换 904好像不行

网友:
请问楼主,那机器怎么样了

网友:
给MCU外接一个5V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 修CRT不是修液晶.

MCU接5V不一下就能工作.

网友:
是啊,不是液晶啊。5V接过去是不行的,我购买了DP904了,换上去看看先,估计也是这个问题了,不可能同时坏掉二个主要IC的,换好了和你们说下。

网友:
楼主,好了没?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网友:
更换了DP904后,能开机显示了,可是新问题来了。没有多少时间后继电器不停的离合,最后就是没有图像了,摸那芯片很烫手,是不是其他还有坏地方了啊。

网友:
谁有这个显示器的电路图啊。参考下,谢谢,在线等。。

网友:
断开行电路槛车下温度

网友:
断开行电路么?

网友:
难道是行电路短路?

网友:
我看你 重点看看,B+的630的管子,,还是他的问题。还有二次电源的取样电阻

网友:
断开行芯片,电压正常了,就是一点不明白,新的行芯片换上去了,能点亮了。考了半小时的机器都没有,把机器装好后在就开不了机器了,行芯片边上还有什么坏的么。有知道的说下。我去查查。。

网友:
DP904C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断了,ZD601 标记是UZ39BSB,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参数是多少啊。。知道的和我说下啊。谢谢。电压过高导致断裂吧估计是。

网友:
应该是3.9V的

网友:
是39V的
我传份资料上来

网友:
现在是越修越郁闷了。因为二极管没有换好。把行管挂了。谁知道这个MD2310FX的行管能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有人说个话么,为什么开机几秒后,继电器不断的离合啊。哪里还有问题啊,

网友:
行管可用C5411    C5587代换.
代换前一定要先修好电源.

网友:
断开B+和行电路,拆除ZD601,通电后继电器一合一离,貌似正常了,为什么接上负载后就又开始老样子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继电器合上后不会断开啊,不接负载是保护的么要。一次电源的管子都查了啊。貌似没有问题啊,怎么还是电压高啊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看来只有放弃了。哎,一次电源是修好了。二次电源开关管也是好的。B=电压52V正常,高压包不起高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基地的朋友就没有一个告诉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