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915主板,1。5V短路。

楼主(2010-04-22):
接到主板发现显卡供电管坏,拆后测量时对地阻值,正常。换新管,后两秒中冒烟。不知什么问题,请高手解决。

网友:
控制显卡供电管的IC是否是好的

网友:
你先量下管子输出段对地的阻值,如果短路就别修了,就测挂在输出端的元件是否短路,一般是SB桥挂了。没短的话,就换个大功率点的管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