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 Power灯亮,黑屏(通过)

楼主(2010-04-22):
本人最近在朋友的启蒙下,开始学习维修LCD monitor
先讲一台 BENQ Q7T4 的维修情形
不良现象: Power灯亮,屏幕为黑影,无显示画面,从侧面斜视可以看到隐约的图像
维修情形:
1.量测A/D板连接高压板的 5V 12V是否正常。
2.上网查了数据,CCFL同时坏的机会并不高,因此维修方向就往高压板上找。
3.量测 3A保险絲,电表没有蜂鸣,表示有开路现象>>须更换
4.量测高压板开关部分电路MOSFET FU9024N*2 C5707*1,发现有短路现象>>须更换
5.电容有突出情形,换了二颗,并把高压线圈附近的焊锡点重新上锡。如附图

6.维修完成,但烧机30分钟后,再次死机。
7.重新检查步骤13的零件,又被烧了。
8.高压板开关部分电路MOSFET有二组,干脃把二组一起再换新的
  也把旁边的大电容1000uF/16V1000uF/25V也一起更换了
  如附图

9.烧机 3小时后,无死机了,确认维修完成。

新手发帖用积分基金奖励楼主下载积分100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741-1-1.html

网友:
我的就是接上高压板开一下就关,电容都没事!

网友(2010-06-08):
回复 网友A:

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个灯不亮了..导至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