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811 945维修经验

楼主(2010-04-22):
1.现象:电流0.05A,无内存供电,3V、5V电压跳变,PM-RSMRST 1.4V电压跳变

台:声卡芯片旁路电容C7202短路导致5V(PP5V_S0_AUDIO_PWR连接南北桥),致连接南北桥5V短路而工作不正常,故无SLP-S4输出

台:主供电芯片U8300(ISL6255AHRZ)不良

:C2500(南桥短路所致)、C1994短路
  2.现象:电流0.23A,无CPU电压

维修: 1.测得CPU触发信号无IMVP_VR_ON,北桥1V51V05S0_PGOOD信号有,要产生龙IMVP_VR_ON必须U8070芯片所有电压产生后,发出S0PWRGD_OK和北桥1V51V05S0_PGOOD送给与桥U8080后才送出ALL_SYS_PWRGDEC,EC才发出IMVP_VR_ON触发CPU工作

2.
测得Q8015第4PIN无电压,故不能将3.3V电转换给U80704PIN,3.3V(PP3V3_S0_FET)

3.
测得与R8015相连的R803112.6V,R8015无电压,

4.
原因为内存处PCB缺口致线断了12.6V不能到R8015,补线后OK

3.

现象:CPU复位0.33A,电流0.78-0.9A,南桥复位3.3V,CPU有点烫,待修。。。。

4.
现象:电流0.04A3V5V偏低只有0.3V左右
     维修:1.测得U7600的13、28PIN触发没电压,而R7600有12V电压,说明是触发被拉低

2.
测得Q8059第2、5PIN都为3.3V,所以拉低了3V3S5 RUNSS、5VS5 RUNSS

3.
测得Q8060第1PIN无电压,所不导通,故3.3V直接过去导通Q8059,而Q8060控制极电压为EC发出

4.
测得EC晶振有波形,说明EC已工作,只不过无发出3.3V去导通Q8060,判断EC坏

5.
换EC后,上电电流为0.63,插内存OK

网友:
APPLE -A1811 945关键点测试

一、测试顺序点:
<1>量测F82002pinPP18V5_DCIN电压
<2>量测Q82508pinPP18V5_G3H_INRUSH电压
<3>量测Q83001pinPPVDCIN_G3H_PRE电压
<4>量测L80901pinPP3V42_G3H_REG电压
<5>量测U59001pinSMC_RST_L电压
<6>量测L83001pin有无电压PPVBAT_G3H_CHGR_OUT alw 12V
<7>量测Q80593pin5VS5_RUNSS电压
<8>量测Q80596pin3V3S5_RUNSS电压
<9>量测L7680上的PP5V_S5_REG电压
<10>量测L7620上的PP3V3_S5_REG
<11>量测R59941pinRSMRST_PWRGD信号
<12>量测R23991pinPM_RSMRST_L信号
<14>量测L7820上的PP1V8_S3_REG

网友:
APPLE -A1811 945关键点测试

<15>量测U77208pinPP1V2_S3_REG电压
<16>量测Q80002pin有无PP5V_S3_FET电压
<17>量测Q80102pin有无PP3V3_S3_FET
<18>量测U77005pinPP2V5_S3_REG电压
<19>量测Q80621pinPM_SLP_S3_L信号
<20>量测Q80051pinPP5V_S0_FET电压
<21>量测Q80151pinPP3V3_S0_FET电压
量测Q80151pinPP3V3_S0_FET电压
<22>量测Q80632pinPP1V2_S0电压
<23>量测Q80613pin1V5S0_RUNSS电压,第6pin1V05S0_RUNSS电压
<24>量测L7920第的PP1V5_S0_REG
<25>量测L79602pinPP1V05_S0_REG电压
<26>量测U31008pinPP0V9_S0_MEM_REG电压
<27>量测U80702pinS0PWRGD_OK信号
<28>量测C09412pinPPVCORE_S0_CPU信号
量测U80804pinALL_SYS_PWRGD信号
<29>量测U26034pinVR_PWRGD_CK410信号
<30>量测U26014pinPM_SB_PWROK信号
<31>量测U26801pin有无PLT_RST_L信号
<32>量测R11001pinFSB_CPURST_L信号

网友(2018-02-08):
A1811 ,820-2279-A    我竟然没找到L8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