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辅助变压器的只能输出2V电源,紫色线也只有1.8-2V

楼主(2010-04-22):
今天试修FSP-145的小电源,240K的开机电阻开路,换220K的电阻,无+5VSB。后把KA1H0165R替换为0265R,紫色线有电压了,但只有1.8-2V,测变压器的脚也只有2-4V电压,是什么原因呀,是替换的型号不对吗,请高手指点。
求助

网友:
查一下稳压电路了,光耦以及周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