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模糊

楼主(2010-04-22):
请问事哪里问题,显示都正常,看着刺眼,跟CRT潮湿后刚开机的画面差不多!!!
路过的大虾帮小弟多多指导!

网友:
VGA线换过没有····
液晶显示器模糊··一般是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
插屏的排线 擦一擦

网友:
再不就是程序跟屏了

网友:
我照你们说的都做一遍

网友:
先看看驱动对了么  再查查评先 再看缓缓平

网友:
是不是线的问题啊

网友:
线的问题都排除了,就差驱动板和屏没有试了

网友:
维修结果出来了,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想复杂了,只需要调按键板上的设置就搞定了,多谢大家给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