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最容易忽视而导致换板典型一例

楼主(2010-04-22):
客户拿过来描叙看电影时比较卡,心理不爽,在键盘和掌托那块用力拍了几下,死机了 然后再开机就报警 黑屏。

R32有个通病是南桥容易虚,开机报警,拔掉光驱之后就好了。

拔掉之后,可以亮机了但进不了系统。是因为硬盘就在掌拖下,MBR存放扇区确定被拍挂了,系统文件也差不多了。这先不管客户还是要用光驱的,给南桥重做BGA后 发现不亮机了,代码382F 刷过无码片的BIOS问题依旧。

在淘宝上定了块300多的R32板子 换上,依旧是382F,内存CPU都换。不会新板子也是坏的吧。想想会不会是COMS电池呢,R32 COMS电池是参与触发的,接其接上竟然亮机了。回头看看原来那块板子,也亮了。在测光驱及其它都正常 只是硬盘多了很多坏道且无法访问。测出坏道最集中的地方将其屏蔽,再还原以前的GHO,问题解决。

网友:
想问下楼主,我的跑完382f,代码停留在de01这个是什么意思年。我现在有一台一直弄不好。

网友:
碰到过和LZ一样的情况,也是换的板,不好。上了电池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不插小电池就不开机,有的机是这样

网友:
不插cmos电池也不开开机?cmos电池参与触发?

网友:
R32这机器我们修的还不是很多.不大清楚,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