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23):
修了一台15寸的三星CRT。行管没有烧,B+开关管630也没有烧。反正是装上开关管630就滴答滴答响保护,接一个灯泡在升压二极管后面,灯泡一下很亮一下很暗,开关管630又是好的。拆下630的话,行管C极又有50V。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再就是FBT了,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是不是行管坏了??

网友:
没有明显短路的话,建议楼主换包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包局部短路。在不加升压开关管时,行供电电压低,电流还达不到保护值,加上升压管后,行供电电压升高,同时行电流也增大,这时就达到了保护值了,。。。。

网友:
直接换高压包吧....

网友:
LZ说的630是开关管标示是什么,我也和你一样的一个机器,不过我的好像标记是Q590,你的呢??

网友:
对 三星的显示器基本通病就是 高压包坏的几率相当多,像这种情况楼主直接换高压包即可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

网友:
包 二次电源进包那段铜箔有时候回溜电 软击穿 我试过用手电钻把那部分隔离出来就可以啦

网友:
二次+B电容,升压二极管,高压包,行管,这几样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