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30不开机

楼主(2010-04-23):
刚拿到板子的时候,是上电到0.8多,测量发现声卡一电压短路,拔掉声卡后正常,电流还是很高,就换了个显卡,电流正常了。CPU不工作,发现1、5V电压只有0.4多点,相关电路元件都换了,故障依旧,还请高手赐教。我怀疑是南桥或者北桥给拉低了

网友:
怀疑的话就按照图纸断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