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一闪一闪。为何事?

楼主(2010-04-23):
LG17寸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没图像,请问应该怎么下手。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部分有故障,不知道是液晶还是CRT?

网友:
先查一下电源供电正常吗

网友:
高压包松了啊换高压包啦还除出来加密封膏啦

网友:
你要说清楚点呀,这样一个数据都不提供叫别人怎么帮你。
指示灯闪有可能是电源,也有可能是负载,你先测试一下嘛。

网友:
我收了一个杂牌子的显示器也这样,指示灯闪,开机没有显示! 听那个卖我显示器的人说,用着用着CRT突然出火星了,就灭了~~~ 我这样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原因?
注:我是新手!

网友:
是啊,楼主没有拆开看一看,量一量吗?主电源及后级负载都有可能发生故障的,不过后级负载故障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电路保护 重点检查行电路 : 行管 二次电源开关管 ,

网友:
悲衰,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电脑维修市场被搞乱的原因所在,而今就是因为有好多初学者,没有一点电路基础,甚至好些都是刚出校的,就直接杀入到二线维修这层来。真替未来维修前景泣吟。。

网友:
吧行管换了..重点维尧行电路查

网友:
机叫,灯闪,无高压 ,先把高压修出来啊

网友:
换高压包吧.
现在新手都是一不拆机子直接上论坛,

网友:
新手么都是这样啊。不懂啊,只有先询问再下手啊,免得把故障扩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