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NF主板25M晶振造成的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0-04-23):
今天接一片昂达的NF550S的主板,故障表现短接开关没反应,不上电。。。

维修过程:拿到主板先目测看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再测主板各个供电也没有明显短路。插上电源,根据主板待机的几大条件,先量VBAT 正常,量PCI的A14有3VSB电压,量RSMRST#也是正常,这个信号是由IO发出的,打32.768两只脚的阻值正常不过量电压两只脚有电压差,由于手上没有示波器所以还不能认定是32.768晶振的问题,然后点开关测83627的68脚有跳变,67脚也同样有电压跳变,认为不是触发电路的问题,NFORCE的主板需要有25M晶振才会上电
  在量到25M晶振的时候发现有其中一只脚没有电压为0,拔掉电源打25M晶振两只脚的对地阻值发现有一只脚阻值是无穷大,另外一只脚有7百几欧的阻值,断定可能是晶振坏了,然后就把晶振和与之相连的电容一起换掉,再打阻值还是有一只脚阻值无穷大,难道晶振有一只脚与北桥中间有断线?拿放大镜看了几下没发现有问题,觉得可能是北桥空焊,然后将主板用司登利风枪直接加焊一次,加完焊以后先打了一下25M晶振的阻值,两只脚有阻值都为7百几欧。这下以为好了,插上电源还是不上电,这下郁闷了!!想了一会可能是刚才加焊北桥的时候不小心把晶振给弄坏了,就找了一个新的25M晶振换上去,上电,跑CF,然后又换了一个新的32.768晶振。上电,好了,可以一路跑CPU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