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吱吱叫屏幕有抖动

楼主(2010-04-23):
新手修机,今天弄到一台电视机,接手时是保险烧了.整流桥(二极管RL207、开关管C5299挂了。用两个RL205代RL207。用C5297代C5299 ,结果通电是C5299挂。RL207挂。C2655挂。A1085挂。。郁闷。。然后二极管全用RL207 开关管用C5929 ,C945代C2655,
A733代A1085后发现场管LA78040B炸裂。换上同型号的场管开机有吱吱叫声,画面抖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300vv正常吗,小心再挂

网友:
支支叫,现在可以显示吗?????如果可以显示的话一般就是高压包有轻微的打火现象,用吹风机吹一下看看,不行就把高压包换掉看看。

网友:
首选请问这时电压都正常不?  电视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电视机有显示..高压包是新换的.

网友:
高压包、高压帽是全新的,亮度试着调小但都与事无补,不知道是不是在代换的时候有没有问题,这机子原本是组装机,所以谈不上型号。

网友:
组装机?什么芯片组的?电源部分是不是A3电源呀?

网友:
R/TL021吧。。电源不清楚。

网友:
原来的高压包是BSC24-01N401K

网友:
原来新手学修东西不是想像中的容易,现在挺敬仰你们这些老师傅们

网友:
对了。兄弟们,有没有可能是高压包负荷不起?

网友:
这是一种组装机的电路图,你对比一下与这个图相似不?

LC863528C 55K7+LA76810图纸.pdf

网友:
包上面带不带馈线的  如果带  把插头反过来插    不带的话   到暗点的地方看是否打火

网友:
DCDZZZ  :跟图纸不对。

网友:
A3电源输出的行电源电压有两种,一种是130V,另一种是110V。你测一下电源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从你扫描中说在换上元件通电时场芯片炸了,有可能是电源输出电压高了。另外你把电路板上的主要芯片说上来,我找一下看看有没有相似的图。

网友:
电压我量了下是110左右。主要芯片:LA76810A LC863524C  A1085 C5299 LA78040B

网友:
原来的高压包是:BSC24-01N401K我换成了BSC25-1003A

网友:
参考这张图。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推动管C2655坏后用C945代替.导致高压包响屏幕抖动.A1085用A733没问题.将C945换回C2655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