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键盘是哪个IC控制的?

楼主(2010-04-23):
方正R511键盘一个键都用不了,键盘换过.接口CN18连的U11,没断线

有图,可有点不一样,图上面找不到U38  搞不清楚是U11(KB3886F)控制键盘的还是U38 (M38857MB)控制键盘的.两个IC都换过了,基本可以保证焊接跟两个IC都没问题,BIOS也刷过

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说下

网友:
你查一键盘接口的阻值,可能有电容漏电

网友:
谢谢上面这朋友的回复,没有电容,是直接到U11的

网友:
晕死,下载次数那么多,回话的却没几个.........

网友:
键盘控制器是M38859,楼主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