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C-800启动困难。

楼主(2010-04-23):
自用主板华硕P4C-800,是华硕给爱普生代工的。875PE,AMI BIOS。自今年1月底开始使用以来一直正常。
前两天天气回潮,结果早上开机点不亮。
检测电源:+5VSB=5.02V,PS-ON=3.70V,均正常,接电后主板+5VSB的LED亮。按下开机按钮之后,PS-ON=3.70V,PG无输出。也就是说主板无触发。
插上诊断卡,继续按开机按钮,主板仍无触发。
手忙脚乱之中(大约过了5分钟),某次按下开机按钮的时候,主板突然触发。看跑码,在F9停留了大约40秒,之后键盘灯闪亮一遍,再跑到2A,这时候显示BIOS资料错误,需要重设。进入BIOS之后却发现原有数据没被清空。(奇怪)。保存退出之后顺利进入系统,并连续运行几个小时,无任何正常。期间关机之后,不断电源(+5VSB继续保持给主板上电),再开机都能顺利进入系统。
但是晚上关机并断电之后,第二天早上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并在某次关机时,跑码停在05,系统不能关死。
顺便说一下,主板电池的电压测过,有2.7V,应该是正常的。

我自己的判断是BIOS芯片与座之间受潮之后有隐性短路。

请教下大家都有些什么看法。另外就是请教下F9是什么故障部位?(说明书上没这选项....)

网友:
先解决触发的问题吧。你这板子时能触发,时而不能触发,最常见的就是32.768部分出故障。取掉谐振电容,换32.768,清洗南桥

如果不奏效,再查查其他与上电触发有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