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手机基本的电流反应总结

楼主(2010-04-23):
如今MTK芯片已经成为国产手机的主流芯片,掌握它的基本电流反应,能让我们在维修时快速准确的定位故障点,以下是我跟几个多年的维修同行总结的:

1.按开机键时电流表无任何反应。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开机回路不正常的状态下。
  主要原因有:
  (1)电池触片损坏使电源不能送到电源集成电路,一般情况,电池的正极,都与手机主板的某一大电容、功放IC的供电端存在直接相通的,这可以做为我们判断电池供电是否正常送达的重要依据;
  (2)开机键接触不良,可以通过用橡皮擦查按键,清除按键导电片的接触不良问题;
    (3)开机键到电源集成电路触发脚间电路有虚焊现象;
这种故障俗成手机开机按键线路故障。对于初学者,往往对此束手无策。如果有电路图,还可以查一查,如果没有电路图,则往往无从下手。其实 ,此时我们可以做几点:一是可以看看插充电器是否可以开机,二是进行手机开机线路的常规检查。开机线路的常规检查,一是更换前板,看看是否前板断路;二是重点检查前后板的接插座,看看有无不良、虚焊;三是加焊电源IC。
  (4)电源集成电路损坏,可以试着挤压和补焊排除虚焊,无效再更换;
2.按开机键时,电流达不到最大值。
故障来源于射频电路或发送通路。
由于功放的发射电流较大,我们可以观察电流判断有无发射。一般开机搜网后正常情况下,电流表应有一个跳跃,但由于不同类型手机电流不一样,所以不能认定电流达到多大值才正常,一般可达到300mA以上。这种情况主要指手机可以开机,只是开机不正常,或开机后手机无接收和发射故障.
3.按开机键时,电流表有指示,但不摆动。
电流只能维持在几mA,最高不会超过50mA,这种情况一般可以肯定CPU没有正常启动工作。而CPU不能启动工作,往往是字库、暂存数据不能被CPU读取,存在故障。
这种情况主要是软件故障。有电流指示,说明硬件电路已经工作,但电流表不摆动,说明控制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主要是软件故障引起,应处理软件。当然,有相当多的手机,硬件方面引发的假软件故障也相当的多,主要见于三星、波导、TCL和首信等国产机系列的手机中,这点我们需要着重的提醒广大的维修工作人员,还要就是手机的键盘矩阵电路,也是引发手机出现这种故障的关键核心。
主要原因有:
一、软件故障;
二、尾插漏电;
三、与字库码片相连的电容、稳压管漏电保护;
四、后备电池漏电;
五、CPU、字库虚焊;
六、32.768kHz损坏;
七、某些手机按键短路或排线短路,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4.按开机键时,电流表指针瞬间达到满偏,电源保护关机。
这种情况主要是手机内部有短路现象或滤波电容漏电引起。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开机瞬间电流约200mA左右,待机电流约50~100mA左右,且指针不停地摆动,发射时电流为300mA左右,由待机到发射有一个跳跃。如果一加电便出现大电流,需要重点的检查手机电路中相关的B+电路,如电源的大滤波电容、电源IC、开关控制管、逻辑供电管、射频供电管、功放、震动器等电路。
其实,在日常维修中,还常常遇到后备电池漏电引起手机大电流的情况,这点要引起大家重视!
更换排线或拆装手机,还可能因手机排线短路引起大电流,手机后壳如果是导电防干扰型的,还有注意后壳是否引起手机短路。
5.手机可以开机,但手机开机后电流不能摆动。
这是手机没有收网电流的表现。一般原因是手机的软件没有启动RXVCO(接收VCO)工作的原因。另外,接收VCO没有工作,没有供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6.手机可以开机,但手机电流表持续摆动,直到灯灭后很久电流才停止反应。
这种情况,往往是手机接收频率偏移引起,一般为主时钟晶体(13M或26M或19.5M)频率偏移引起,或旁路电容电阻变值引起。
当然,接收信号弱也会出现这种电流反应,如天线开关故障,滤波器故障、频率合成器有故障,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7.手机可以开机,但电流表摆动很短时间就返回待机状态。
主要是中频IC没有将频率信号送达逻辑部分引起,可能为中频IC坏或中频IC前端坏。
8.手机可以开机,有信号,但按发射键无电流反应。
这种电流,表明手机的发射电路没有启动。而且连发射VCO都没有工作。一是查软件,二是查VCO的供电,三是查功放和功控,四查功放控制。
9.手机可以开机,有信号,但发射电流非常微弱。
这种情况,可以判断为发射VCO已经启动,但功放没有正常工作。一是查功放的供电、功放本身,二是查功率控制是否正常。
10.按开机键有电流反应,松手归零。
这种情况要根据具体手机来确定,各种手机的反应不同,故障因素也不同。电源虚焊、CPU虚焊、字库暂存虚焊、软件故障、32.768kHZ晶体故障,13M晶体故障都有可能存在。但归零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
(1) 如果电流很小,在20mA左右,而且松手就回到零,则可能是13M没起振。
(2) 如果按下开机键电流就升到50mA,松手就回零,则很可能是程序不能开始运行,重点检查字库及其软件。
(3) 如果按下开机键手机电流就在50mA,然后回到20mA,松手也是这么,则很以可能是码片的问题,多是码片内的软件坏了。
11. 手机的工作电流能从50mA下落到20mA,说明手机的软件已经开是运行了,只是初始化失败
12.能开机,松手关机。
如果手机按住开机键手机能开机,但一松开按键,手机就关机,则主要是电源IC没能得到CPU送来的复位维持信号,主要是因为cpu到电源IC的引线断路引起。
13.有明显集成IC发热现象,一般是IC本身损坏或负载存在短路引起。
如CPU局部损坏、中频局部损坏、字库局部损坏、YMH音乐IC损坏。

网友:
MTK根据电流变化判断手机故障部位 (一)

        不入网故障的判断检测
手机的射频电路包括接收电路和发射电路两部分。手机出现不入网故障,首先要区分是接收部分还是发射部分异常。可在菜单中用手动搜索网络,若能搜索到网络即可初步判断是发射部分有问题;若不能搜索到网络,就说明接收电路出现问题。
此外,也可以通过手机开机后的待机电流分析,开机后若有搜索网络的颤动电流,接着电流显著变小(关机后电流为8~12mA),而且规律地摆动,就说明手机接收部分正常;反之电流较大(在50mA左右停留一段时间,然后降至10mA左右停留一段时间,如此反复),则说明接收部分不正常。若电流在开机后一动不动(没有搜索动作),就说明不入网故障是逻辑电路有问题(一般是虚焊或软件有问题)。对手机不入网故障,可分无接收和无发射两种情况分析。
1.无接收(看有无搜索电流,一般为10~20mA,来回跳动)
(1)有搜索电流无网络。故障发生在接收前端有关电路,一般为元件虚焊或损坏。
(2)无搜索电流无网络。故障发生在逻辑部分,一般为CPU未输出RX-ON信号,码片、CPU虚焊或软件资料出错,电源IC无供电给接收电路。
(3)有搜索电流但偏大。故障一般发生在中频部分,可检查中频IC是否虚焊或损坏。
2.无发射(看有无发射电流,一般约为开机电流的2倍)
(1)有发射电流不能打电话。故障一般发生在发射末级,检查发射末级相关元器件是否损坏或虚焊。
(2)无发射电流。故障发生在逻辑部分,一般为CPU未输出TX-ON信号,码片、CPU虚焊或软件资料出错。重点检查中频IC及电源的供电是否正常。
(3)发射电流较小。重点查功放、功控IC、高放管及TXVCO。
(4)发射电流偏大。如果耗电大但能正常通信,则更换功放模块;如果不能通信,则一般为功放损坏、射频供电电路或调制电路不良。

网友:
MTK根据电流变化判断手机故障部位 (二)

         不开机故障的判断检测

一、手机正常工作时电流变化特点
按开机键,如果手机的电源、复位和13MHz时钟均正常,CPU即开始工作(电流为50mA左右),接着软件工作(电流为60~100mA),开始搜索网络(电流为200mA左右)直至灯灭待机(电流为10~20mA,跳变)。

二、不开机故障的判断检测
1.手机漏电
(1)大电流漏电(200mA以上)。必然是电源输入回路有元件出现短路性故障,如电源IC、功放、后备电池、电源稳压管、驱动管、滤波电容等,可在拆机后用温测法判断。
(2)小电流漏电(50mA左右)。一般是由于绝缘不良或软件部分有元件虚焊。可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或加焊一试。
2.不开机
(1)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0mA。一般是开机键或开机线不正常所致。前后两板的连接座接触不良、电源IC损坏也是常见原因。
(2)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20~40mA。一般是CPU未工作,原因可能是CPU正常工作三条件不具备(供电、13MHz时钟、复位)。
(3)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10~20mA后回零。说明13MHz时钟有问题,主要检查13MHz晶体、供电、中频IC及外围元件。
(4)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20mA,稳几秒后回零。以CPU虚焊或损坏较常见。
(5)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40~60mA并且来回跳变。一般是软件出错,可重写软件一试。
(6)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40~60mA再回零。重点检查电源IC和码片。
(7)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40~60mA并能稳定。故障多发生在字库和电源IC,如果在排除软件、电源IC、CPU故障后,还不开机,则更换32.768kHz晶体一试。
(8)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大电流且不开机。一般是电源电路、发射电路和后备电池等故障,可用温测法检查判断。

网友:
多谢分享,正在学手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