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短路。。。

楼主(2010-04-23):
一磐英主板,3相供电,其中一相的q1放上就短路,这一路得q2,电容已经拆下了,q1拿下来就可以加电了,
该主办内存旁边有个稳压
二极管
,靠近南桥有3个1117,开机南桥,二极管 1117 全部发烫
主板

网友:
短路换了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换好用的也不行。我现在上面只剩两个下管。管理芯片都搞下来了,这样放一个上管通电电源马上保护,桥会挂吗??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稳压二极管之类的东西。量下穿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