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有复位无时钟正常吗?但不跑码

楼主(2010-04-23):
上假负载,有复位无时钟正常吗?但不跑码
总线时钟为0.24
主时钟为0
内存时钟:1.23 是正常的吧?
主供电:1.72
PG:1.72
复位:1.72

请教各位,要不要修复时钟呢?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安装真的好的CPU试机,因为有些主板不装真的CPU,时钟,复位都可能异常,有的还可能掉电~~

网友:
装真CPU时钟在哪儿测量呢?请教了。。。

网友:
什么品牌和型号的都不写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P41.7  478的CPU

网友:
时诤芯片,两时钟谐正电容

网友:
939 AM2的没时钟和复位也属正常,上CPU后才有时钟复位
一般CPU的时钟直接由时钟芯片提供,排除以上的情况,那你可以直接查芯片到CPU的时钟电路,电容,电阻等相连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CPU脚位图,找出时钟的线路跑到哪里去了,从外部去量测,也可以查CPU的时钟,到底接到时钟芯片的哪些脚,从时钟晶片量测,也会比较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