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声卡无声芯片alc883

楼主(2010-04-23):
板载7.1hd声卡,芯片是alc883,
故障现象是。,无声,硬件可以认的出来驱动也可以安装,就是没声,另外发现南北桥发热量都很大,

故障发生过程,早上接功放听歌,先开的电脑后开的功放,最后连接的连接线,发现没声经过认真检测发现是声卡问题,后来仔细检测发现
用耳机将声音开到最大,可以微弱的听到所放的歌曲,另外应为带端口检测的,在打开hd控制面板后发现检测已经失败,无论如何插耳机或是任何孔都没有反映

大家给看看如何下手诊治下,系统重装过了,,换pci声卡的也不必发表了,维修吗是吧,不能老是代替解决啊

网友:
先看看BIOS里是不是禁用这一项了,最后再换芯片。。

网友:
其实你南北桥都很热的话,维修的价值也就不太大了。并且现在主板的价格越来越低了。很多老的思想是需要改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