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9寸液晶显示器代换RTD2120L后不开机

楼主(2010-04-23):
冠捷19寸液晶显示器代换RTD2120L后接电源不开机,以前故障是显示输入不支持,有时候面板自动出现菜单,断开面板按键后故障依旧。代换RTD2120L后不能开机,电源显示开机。开关失灵。代换新RTD2120L后还要有别的调整吗?

网友:
程序啊,刷一下

网友:
用哪种编程器呢,是液晶显示器专用的吗?

网友:
确定是RTD2120L坏了吗,遇到这种比较怪的例子,最好是先换微处理器“CPU”,,

网友:
难道RTD2120L不是ECU吗?

网友:
找个对应的程序刷刷看,不要一见到这样的问题就换MCU

网友:
按键自动弹出,不是按键板就是那些贴片电容坏了,先把这个排除了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数据不对吧 最好刷程序

网友:
RTD2120是MCU,  换上的程序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