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边的小三极管发烫

楼主(2010-04-23):
南桥旁边有一个小三级管,开机没有3.3电压。三级管发烫,不是1117,这个三级管上百没有型号有几个字母。是APLU。是南桥坏了,还是这个三级管坏了?

网友:
是待机时三极管发烫吗,量下待机3.3的对地植,是否对地短.

网友:
量下电压看对吗?不要总说发烫了事。还有维修最重要的要代换啊。别忘了。

网友:
南桥已坏,看有没换桥价值,有的话找个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