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 高压部分坏现象

楼主(2010-04-23):
新手 想知道
笔记本
高压坏的现象 高压坏 加个高压板 一般都能好吗 请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一般都会好的 看看自己的高压条 是几V的哟 一定要注意不要接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要问什麽呢 ?看都看不懂 高压坏了就坏了阿 换一支上去就好了
高压坏了 就不亮阿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现象 不懂你这帖是要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