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这个稳压管能代换吗?

楼主(2010-04-23):
昨天接的技嘉845板子。故障是开机后能显示。但卡死在内存自检中。排除了内存的问题后。目测在内存旁边有个稳压管D31有明显的烧毁痕迹。仔细看中间已断裂。测得电压是2.02。很明显电压偏低,正常应该是2.5伏左右.现在手头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管子.百度一下IC网也没有找到.因为管子较小.手机拍得很模糊.所以没有上传上来.在网上搜索了同样形状的管上传:
唯一不同的是上面的型号是PJ36 SR32.……………………现在在华硕的料板中看到有PJ47 SS14的管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换PJ36 SR32?

网友:
都是二极管 你说能不能换

网友:
这个管在这里用要求不严格,不过SS14电流小点,曾经用2个并联代换过可以。

网友:
可以的   在这里只是用作单项单电作用

网友:
谢谢大家。代换了OK。终于搞定。

网友:
强!这样都行了!

网友:
一般都可以直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