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显示D2

楼主(2010-04-23):
精英PT880PRO-A主板,开机诊断卡代码就显示D2,之前无别的代码,有时开机显示D3,帮帮我给点意见!!!

网友:
你看下内存这块出问题。。。。。

网友:
内存部分````内存自检不过```

网友:
建议 cpu座 和内存的工作条件 一块查查

网友:
测测北桥,CPU座有无虚焊

网友:
查内存的供电,时钟,SMB总线是否正常,再查内存到北桥之间的总A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