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8无输入,请帮忙!

楼主(2010-04-23):
一块V星板子,板载声卡是ALC888芯片。音箱输出正常。麦克输入无反应。(前后插孔都试过)开始以为是驱动问题,用精灵驱上最新版本仍不可用。后重上系统仍是此现象。再上系统(纯净版)用主板自带光盘上驱动仍此现象。找来USB声卡仍此现象。关CMOS板载声卡仍此现象。
还没有上PCI独声,不知道是否可用。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是板载声卡故障,该如何用万能表测量。

网友:
找来USB声卡还是这个现象啊,没有麦克风输入,检查一下麦克风本身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麦克风绝对没故障

网友:
不应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接口换个式式  前面80%都不可以用的

网友:
新装声卡和ALC888安装驱动后默认MIC是静音的,你调下音量吧!!!!!!!!!!!!!!!!!!XP就这样

网友:
你这个到控制面板的声音和设置去测试一下硬件 有的就好了  再有你看一下麦克是否没选  或静音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声卡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右下角有个声音的小喇叭,打开选项 里面有个属性,里面的进出设置都设置好了,静音全部取消,麦克风前面的钩打上,然后取消下面的静音。在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问题。在系统里,看看MIC设定是否正确,选项是否打开。
---------打开线路图,追查MIC线路的相关元件是否OK。
---------元件OK的话,更换ALC888试试。

网友:
看来只有换芯片了